请教有没有这种电源IC

楼主(2010-06-12):
输入:5V 或者12V
输出:5到20V 可调,电流>200MA

谢谢:hug:
现在用L5973D+数字电位器,实现不了,数字电位器承受不了这么高的端电压!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实现上面的功能

楼主:
:sleepy::(  楼上,果然是路过

网友A:
去美信网站上找找

网友B:
L5973D是STEP-DOWN

应该可以选一个升压的。 5V输入。

我用过的LM3478,TPS40211 好像就可以实现。

感觉BOM比较贵。

其他经济的方案,还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C:
数字电位器承受不了这么高的端电压!
可以用电压变换呀

楼主:
同样的元件,我改了方案,避开了数字电位器不能承受>8V电压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