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Bt蛋白的故事——话说转基因作物

楼主(2010-06-12):
本文发表于科学松鼠会,作者拟南芥。这是一篇很好的转基因作物科普文,介绍给21IC的网友,工程师群体应具有理性的科学思维。

正文: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养蚕业就是一个代表。当时日本不仅是最大的蚕丝产地,还是最主要的蚕丝出产国。不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种叫做猝倒病的细菌性疾病袭击了日本的养蚕业。被感染的病蚕突然停止进食桑叶,随后出现颤抖的症状,并且很快侧倒死亡。这种病传染迅速,来势猛烈,对整个产业形成了威胁。于是日本的科学家希望能找到对付这种传染病的办法。1901年,细菌学家石渡繁胤 (Shigetane Ishiwata)成功地分离出了猝倒病的病原体。在显微镜下,病原体细菌呈棒状,是一种杆菌。石渡将它命名为猝倒杆菌。不过石渡并没有更深入地研究下去,也没有及时发表研究结果。所以他的发现很快就被埋没了。
10年后,在地球另一端的德国,一家面粉加工厂的老板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般来说,面粉在储存的过程中,免不了会被一些以此为食的昆虫糟蹋不少。比如一种叫做地中海粉螟的鳞翅目动物,就是让面粉厂最为头痛的害虫之一。不过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地中海粉螟的幼虫吃了面粉之后,出现了大规模死亡的现象。样品被寄到了德国科学家恩斯特·贝尔林纳 (Ernst Berliner)的实验室。经过仔细地研究,贝尔林纳像石渡繁胤一样成功地分离出了病原体杆菌。不过他并不知道石渡繁胤的发现,所以根据发现地将其命名为苏云金杆菌(Bt)。
有意思的是,贝尔林纳不久之后就把培养Bt的培养基弄丢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Bt的使用价值,也许人类差点就要和这种日后对其造成巨大影响的微生物失之交臂了,不过幸运的是, Mattes在1927年重新从地中海粉螟中分离出了Bt。
很快,科学家就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Mattes分离出的Bt有极强的特异性。它能杀死鳞翅目昆虫,对其它动物却没有什么影响。于是,Bt被用来控制有害生物。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政府试着用Bt控制森林害虫舞毒蛾,效果不错。欧洲也做了类似的尝试。法国在1938年成功地研制出第一个商业化的Bt杀虫剂,这种杀虫剂叫做Sporine。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把Bt溶解到水中。到了50年代,Bt作为绿色有机农药,在美国开始被大规模地应用。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的主要农药DDT被发现很难降解。DDT对哺乳动物毒性极低,但是特异性不强,不仅能杀死节肢动物,还能在鸟类的身体中积累。所以更有针对性的 Bt开始被大量用在森林和农业害虫的防治上。
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Bt作为生物农药的缺陷也很明显。首先,它的价格很贵。其次,它在自然环境中很不稳定。作为喷洒剂,Bt农药很容易被雨水冲走,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也很快被分解。这就意味着农民需要多次喷洒Bt杀虫剂,不仅麻烦,而且进一步提高了成本。随着更加便宜的化学合成杀虫剂的出现,Bt农药在市场上的份额大幅度下降,只有那些坚持用有机绿色方式种植作物的农民才会使用它。不过合成杀虫剂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而且还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健康。所以如何改进更加环保的生物农药,让它们变得便宜、稳定,成了一个棘手却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得益于现代生物技术的诞生。20世纪50中期,科学家发现Bt蛋白对鳞翅目动物的毒性来自孢子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晶体蛋白质。1981 年,美国科学家史涅夫(Schnepf) 和怀特利 (Whiteley) 成功地提纯了这种蛋白质并命名为cry。随后他们克隆出了cry的基因。几年以后,美国的科学家把Bt蛋白的基因转入玉米和棉花中,让它在植物中持续地表达出来。这样,就不需要人工喷洒Bt蛋白了。转基因技术和传统的杂交育种技术并无本质的区别,但是它的可控性更好。打个比方,如果说传统的杂交育种是盲目地将大量基因像一团乱麻一样塞入新品种的话,那么转基因技术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能够精准地切割我们需要的基因,然后把它接入新作物中。这样,培育新品种作物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了。Bt转基因作物的出现还有一个好处,因为Bt蛋白更加集中地出现在植物体内,所以误伤非农业害虫的几率变低了不少。经过了10年的检验后,1996年,转基因玉米和棉花在美国成功地上市。从那时算起也已经有十多年了,还没有发现对人类健康有任何负面的影响。Bt转基因作物对于环境的贡献是巨大的。在美国,转基因抗虫棉让杀虫剂的使用量降低了82%。而在中国,转基因棉的种植也让叶农药的使用量降低了60%-80%。
人类使用Bt的历史已经有大半个世纪了。在此期间,科学家做了数不清的实验评估Bt中cry蛋白的安全性。检验一种物质是否有毒,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急性经口毒性检测。科学家用纯的Bt蛋白在老鼠身上做实验。对于老鼠来说,按照每千克体重口服3.8-5g cry蛋白的量是安全的。中国的转基因水稻中Bt蛋白含量不超过2.5微克/g,所以一个60kg的人吃120吨稻米也不会因为cry蛋白中毒。另一方面,Bt蛋白在人体内不能积累。如果把它加入胃液提取物中,所有的Bt蛋白会在0-7分钟内被分解,这是一种容易消化的蛋白质。而且它包含了全部的人体必需氨基酸。所以对人类来说,Bt蛋白不但没有毒性,反而还挺有营养。
对Bt蛋白的毒理研究显示,Bt蛋白本身是无毒的,是一种原毒素。这种原毒素可以被某些昆虫体内的酶活化,随后能够结合在肠道的受体上,造成肠道穿孔。人类和绝大多数动物既没有可以激活原毒素的蛋白酶,也不存在能和Bt蛋白特异性结合的受体,所以Bt蛋白质对人类的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很多人对Bt蛋白的恐惧来源于“虫吃了要死,人吃了怎样”的担忧。这种担忧毫无道理,人类和昆虫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物种。番茄碱,辣椒素都能杀虫,但是并不妨碍番茄和辣椒成为人们喜爱的食物。
还有一些人担心Bt蛋白会成为一种过敏原,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Bt蛋白在氨基酸序列和蛋白质结构上都和人类已知的过敏原相差很大,更关键的是,没有任何实验证据说明它能够引起过敏反应。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使用Bt蛋白作为生物农药,迄今为止只发现了两例有争议的过敏案例。其中一人有严重的食物过敏症,所以不能确定过敏原一定是Bt蛋白—-就算是Bt蛋白,也不能说明什么,要知道美国每年因为花生过敏死亡的人数就有约100人。
一些新的cry蛋白也成功地从Bt中分离出来,它们可以杀灭不同的昆虫种类,但是都具有特异度高的特点。某些cry蛋白可以抗鞘翅目昆虫。土豆的头号杀手科罗拉多甲虫以及我国的重要的用材树种杨树的天敌天牛都属于鞘翅目。另外一些cry蛋白则针对双翅目昆虫。虽然双翅目昆虫大多不是农业害虫,但是它们能传染疾病。蟠尾丝虫症(Onchocerciasis)又叫河盲症(River Blindness),是仅次于沙眼之后的第二大致盲传染病。河盲症由一种叫做黑蝇的双翅目动物传播,一度在非洲非常流行。1974年开始,联合国卫生组织开展了蟠尾丝虫症控制计划(OCP),这一计划大量的使用Bt扑灭黑蝇。1985年以来,每年的Bt用量都在21万升至40万升之间。OCP计划最后大获成功,3000万人得到了保护。据估计,因为OCP计划直接避免盲眼的人数就有26万5千人。Bt作为控制疾病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功不可没。
大自然不是为了人类而设计的。自从1万年前最原始的农业产生以后,人类就开始逐渐将天然的野生植物改造成适合人类食用的作物。开始是通过无意识的人工选择。上世纪产生的诱变育种和杂交育种技术让我们能够人为的改变作物的基因组。不过这种改变是随机的,掺杂了很多不定因素。转基因技术的诞生让人类能够更有效地使作物符合自己的需要。纵观人类历史,科学技术一再帮助我们提高了生活质量,延长了平均寿命。任何以“回归自然”为借口而反对现代技术应用的行为都是反智的。正是因为无数代人努力地改造这自然中野生的物种,我们货架上的食品才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可口,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安全。

网友A:
提两个问题,chunyang再搞点资料来科普一下:
问题一:国内反转基因技术的原因。
问题二:您上次说的转基因技术对于自然的危害。

网友B:
转基因食品真的无害吗?
请先看看这个贴吧:
http://topic.csdn.net/u/20100202 ... f7896efb.html?82937

楼主:
A1:国人普遍缺乏科学精神,这是公众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主要原因,还有少数人则是出于商业竞争目的,担心自己的产品(主要是种子)卖不出去。我本人对转基因作物的大范围推广持保留态度,原因是国内缺乏自主的安全转基因技术,盲目开放种子市场可能导致粮食安全问题,这里的“粮食安全”不是指食用转基因作物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指种子市场被垄断后带来的巨大隐患可能性,任何市场都不能被垄断;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然生态平衡问题,下述。
A2:在同一地区大量种植单一品种的转基因作物在节省大量农药的同时也可能会导致部份昆虫在该地区灭绝,粮食害虫灭绝了,食物链上层的物种很可能随之灭绝或大量减少,一旦出现抗虫害转基因耐受性的害虫其后果将可能是十分严重的,这也是影响粮食安全的一大因素,而且生态被破坏后再恢复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这方面尚缺乏足够的研究,所以对待转基因技术要慎重。另外,抗虫害转基因仅针对某些特定科目的昆虫有效,这种昆虫因转基因技术退出了,不排除另一类不同科目的昆虫强势进驻。全球生态环境十分复杂,而能搞转基因技术并能够使之全球推广的公司都是发达国家的,他们是否对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有着足够全面的认识并掌握相关生态事件的有效应对预案十分值得怀疑。
自然应该保持多样化,“上帝”创造如此复杂的生态圈是利用物种生存竞争的动态平衡来保持大自然的活力,人类及智慧的出现就是这种活力的结果,而物种一旦趋向单一化,原有的生态平衡势必打破,而目前人类的技术在应对简单人为生态前提下的生态事件多数时候都是作为有限且代价沉重的,转基因技术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实践,但不能因之对人体无害就简单大面积推广,就是仅仅对“口味”的多种选择不也是一种生活质量么?

在对未知领域保持敬畏和慎重的前提下进行大胆探索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楼主:
3楼转帖所述并不足为信,那些大量的“证据”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恰恰相反,那些不足为证的“证据”在被轻易证伪后将在客观上推进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公众反而会因此忽略了大量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真正潜在危害,我甚至怀疑那些“证据”中有不少是转基因种子供应商的枪手在玩“无间道”的结果。

网友B:
赞同“转基因技术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实践,但不能因之对人体无害就简单大面积推广”的看法。

至少,我不赞成国内大面积推广转基因水稻,更不相信国内的那些专家教授会去做长期毒害性、危害性等试验。
中国的转基因**就是前车之鉴。

楼主:
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应该对转基因作物最为慎重。

网友C:
转基因最终会转换人类的基因,建议chunyang看看表象的世界,叔本华的

网友C:
叔本华的表象世界,实践者是希特勒

楼主:
“转基因最终会转换人类的基因”,这句话说的不确切,有误导之嫌,应当说基因技术早晚会用到人类身上,好莱坞也早有这方面的科幻电影,“基因歧视”这个词早已提出了。

网友D:
生物学及医学研究表明,人体对摄入的蛋白质的吸收,只能收游离氨基酸的形式进行。而且,人类的肝脏是人体内的化工厂,蛋白质、脂肪、糖都能互相转化,那么说明肝对蛋白质的合成是有选择性的。但是不足以说明转基因蛋白质被置入的片断,能否躲过肝脏的筛查。

对任何事情,只要是自已没弄懂的,俺持谨慎态度,虽然上面的“理论”(是上一段,不是春阳的贴子,大家别误会)偏担转基因似乎不会影响人体,但俺还是不排除,俺也没有精力去学习,因此曾交待过老婆,千万不要买转基因。虽然中国人说吃啥补啥的说法已经成为笑话,但是俺做过一年的品质工程师,知道怎样去控制变异的因素。

电子技术,俺可以去实践验证为已用,但这方面俺没有深究,那就只能听专家的,问题在于要选对专家。
我们家老二才一岁大的时候,患呼吸道感染去医院治疗。关于怎么治疗,主任医生提了两个方案,问我选那一个,俺立马说,这个我不懂,你是专家你作主,尽量少用抗生素就行。

chunyang说的对,工程技术人员如果在学术上没有主见,人云亦云,那将是十分可悲的

网友D:
这楼建的快,才打两三百字就盖了七八层

网友E:
在国内推广转基因没有问题,但不能是国外垄断巨头来推广,更绝不能由目前国内的S B猿士砖家来推广……

网友F:
2楼:
“问题一:国内反转基因技术的原因。”
我以为有多个原因,绝不是单一原因。
原因之一,是国人中绝大多数缺乏知识。这里说的知识,并不是指科学方面的知识,还包括历史、技术、政治、文学……各方面的知识。因为缺乏这些知识,所以很容易将忽悠当成真理。
当年义和团起事时有这样的民谣:“义和团,为了王,今年棒子长得强”。棒子,就是玉米。显然这些人不知道玉米不是本国土产,恰恰是洋货。否则这些人在查出一盒火柴或一支铅笔就指人为“二毛子”时还吃玉米了。
实际上,小麦、水稻、玉米、红薯、**、辣椒……包括前些时张悟本吹得神乎其神的绿豆,都不是本地原产,都是洋玩艺。其中玉米红薯**辣椒传入中国相当晚,是明末才传入中国的。倒是大豆,地地道道是国货。
我们每天都吃进大量基因。只要是细胞,就含基因。所以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水果、**鸭鱼肉,都是含大量基因的食品,我们的祖先吃了千万年了。反而是豆油花生油等,那是不含基因的。所以许世霞在本版有个帖,不敢吃转基因大豆油,实在没有必要。转基因大豆,转的是大豆的基因,又不是转人的基因。

网友F:
PowerAnts在11楼的帖有一点错误:“蛋白质、脂肪、糖都能互相转化”
脂肪和糖可以互相转化,但蛋白质不行。理由十分简单:脂肪和糖都只含碳、氢、氧,可以互相转化,但是蛋白质含氮,糖里面却绝对找不出氮来,所以无论如何糖也转化不成蛋白质。

网友G:
“转基因”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对人可能有什么影响,而在于物种的延续。说实在,物种到底是如何产生且演化至今,谁都未彻底弄懂。

网友D:
maychang说的对,蛋白质还需要氮,俺先记账,哈

网友H:
转基因最终会转换人类的基因,建议chunyang看看表象的世界,叔本华的
引用 网友C:

是说这本书吗?

好像与基因不搭界啊?

楼主:
已经下载了匠人提供的书,一定阅读。

网友I:
蛋白质和糖转换成的热量相当。而脂肪是它们的两倍。如果说脂肪可以转换成蛋白质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单位重量的腌过的鸭蛋的蛋白质就比没有腌过的鸭蛋的高。

网友F:
20搂要小心了。
蝴蝶属鳞翅目,正是Bt蛋白的作用对象。

网友J:
电工研究生物,不过冲袁隆平讲"转基因是安全的,我也吃过."原话不记得的网上大概意思是这样吧.一听这话我就不敢吃了,老袁是搞这个的,他说他吃过,靠,这不是误导.偶尔吃一次谁都没问题,再说他一把年纪了.也不用生儿育女了.他是不是给他的孙子辈天天吃,如果是那样大家就可以吃.领导有特供,咱这P民有什么.

网友C:
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
我记得叔本华有这个论述

网友K:
:L  LS大量饮酒也符合这一条~~~~~~

23楼: 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
我记得叔本华有这个论述

网友K:
扯淡。。。什么叫广东人特有?  物种不是靠行政划分来区分的,地理划分来区分差不多。

网友K:
而且通婚了这么久大多已经混血了。

网友C:
有一得,必有一舍

网友L:
为啥不吃纯天然的呢?为啥要转基因呢?不是供给不足吧?

网友M:
  紫菜只爱日本胃?

  法国科学家们在研究海洋微生物如何消化海藻时,意外得到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关于日本人的结果……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的人们有不同的饮食习惯,比如寿司,众所周知,这是日本人的最爱,而欧美人却可能对此“感冒”。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口味上的喜好,但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某一特定的人群可能只能从某一特定的饮食中摄入能量。也就是说,只有日本人才能消化包寿司的紫菜,并获取能量,而北美人就没有这种能力。这一令人吃惊的实验结果或许可以表述为:日本人的胃天生就是为寿司而生的。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于著名的《自然》杂志。

  意外的发现

  来自法国布列塔尼沿岸的罗斯寇夫生物研究所的化学家Mirjam Czjzek及其同事,一开始只是在研究海洋微生物如何消化海藻,他们对一种以海藻为食的海洋细菌非常感兴趣,并发现它能产生一种酶来分解海苔――也就是我们平常用来制成紫菜皮卷寿司的材料。要知道,海藻细胞壁的成分不同于陆生植物,构成海藻的多聚糖含有成串的硫分子,需要特殊的酶才能将它们分解。就如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种特定的酶只能分解特定结构的多聚糖。

  科学家们找到了他们关注的酶,为了进一步确定这种酶的种类和作用,科学家分析了编码酶的基因,然后使用名为BLAST的计算方法扫描基因数据库,开始在公共数据库中大量比对筛选这些基因,希望找到这些基因还有可能潜伏在哪里,究竟有多少其他细菌拥有相同基因,这样也就能找到究竟还有哪些细菌有可能产生这种酶来消化海藻。

  这一常规操作的结果使科学家们大吃一惊――

  意料之中的是,研究人员在几乎所有生活于海洋的细菌中都发现了这种基因;而几乎所有的陆地生物都不携带这种酶的遗传基因。这非常好理解,因为海洋细菌主要以海苔等海藻为食,而陆地生物并不需要消化海藻。但是,陆生生物中却有一个例外,而且这个例外竟然来自于人类的肠道样本。也就是说,这种酶并不局限于海洋生物中存在,它们还存在于人体肠内的细菌中――一种叫做Bacteroides plebeius的细菌,它们被发现存在于日本人体内。

  这一结果让科学家们十分兴奋,为了进一步确定实验结果,并搞清这些酶是否仅仅为日本人所特有,研究小组将13个日本人与18个北美人的微生物基因组进行了对比。结果是13个日本人中有5人带有这种肠道细菌酶,而18个北美人中连1个也没有。

  发生在4万年前……

  实验的结果听起来非常有意思,酶-海洋细菌-日本人-紫菜,当这些关键词被串联起来,有些东西变得清晰起来。虽然这种酶在人体内存在的比例仅为 5/13,看起来很低,但科学家目前只是在日本人体内发现了这种酶,北美人却没有。科学家们立即意识到4万年前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

  很久以前,刚刚抵达日本列岛的人们,与其他大洲的人们并没什么不同,只吃高等植物,Bacteroides plebeius也像生活在人体肠道内的其他微生物一样,已经拥有自己的基因序列,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消化酶来分解不同的食物,其中一些酶能够分解人自身的酶无法消化的食物,从而让人们得到更多的热量和营养。那个时候,这些肠道细菌产生的酶中还不包括可以消化海苔的酶,因为消化海苔并不必要。但在4万年前时,岛上的海苔成了饮食的一部分――或许是因为自然灾害粮食减产,或许是因为人多地少,或许仅仅就是为了尝鲜,总之,人们开始吃紫菜之类的海苔。当然,那时的卫生水平还达不到无菌消毒,于是,日本人吃紫菜时也不可避免地吃进了紫菜上的海洋微生物。紫菜里的多糖营养基慢慢对于肠道细菌产生了吸引力,为了消化这些多糖,肠道细菌和紫菜上的海洋微生物进行了一笔“交易”, 海洋微生物把自己一部分酶基因给了肠子里的微生物,而肠道细菌从此也就携带了这种能分解海藻类的遗传基因,并具备了消化紫菜获取能量的能力。如此看来这是一场对人类和微生物都很划算的非常公平的交易。但由于北美人当时没有选择紫菜作为自己饮食必需的一部分,当然海洋细菌也不会来“无私馈赠”。经过长年累月的进化积累,成就了今天的状况。

  科学家们相信,当日本人开始吃鱼、虾和贝类等其他食物时,来自海洋的细菌也会不请自来,同时也会与肠道细菌交换遗传基因片段。这些细菌在以后很长的时间中,通过多种方式逐渐成为了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帮助我们消化食物,摄入能量,发挥巨大的作用。

  第二基因组

  说到肠道微生物,那真是劳苦功高。

  人体内含有数以兆计的微生物,总重量大约有1.5千克,一般认为其总数至少是人体总细胞数的10倍。这些细菌大部分寄生在人的肠道中,据估计,在肠道内大约存在1000种到1150种细菌,拥有330多万个基因,而人类只拥有2.3万多个基因,实在是相形见绌。在已发现的细菌基因中,研究人员只对其不足30%有过系统研究,另有40%基因虽然来自于已知细菌,但未经过仔细研究,还有至少25%的基因研究人员从未见过。这一巨大的宝库被称为我们的第二基因组。

  肠道微生物作用重大,其中之一就是提供人类基因组中所缺的消化酶。肠道微生物帮助人们消化糖分、生成氨基酸和维生素以及将食物中复杂的化合物转化为人体所需物质。比如,来自陆地植物的多糖,它在整个进化过程中一直是人类饮食构成的主要部分,而它就是在肠道中被类杆菌所具有的高度特异性的多糖水解酶分解的。

  基因能够在不同的细菌当中穿梭交换,帮助彼此相互产生耐药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横向基因转移。科学家曾假设过消化道细菌能从其他微生物中攫取基因,但一直还没有特别显著的实验例证,而此次的发现可以被认为是第一次得到了明证――肠胃细菌从食物中获取新的基因,并成功将其转化为自身基因,从而帮助我们从食物当中提取更多的能量。

  这既是细菌为了适应环境而进行的一种进化策略,同时,也是人类文化比如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影响消化道细菌的一个例证。我们也可以假设,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消化系统进化过程,也就是吃进的细菌可能已经无数次地为肠道中微生物提供很有价值的实用基因资源,以帮助我们人类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食物。

  不可复制的案例

  这么看来,我们爱吃什么绝不仅仅只是个人饮食习惯和口味差异所决定的,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因素,或者说是更久远的因素。

  不过,今天,如果北美人希望通过吃寿司,让自己肚子里的细菌也进化成“超级紫菜菌”,看起来似乎希望不大。因为基因转移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日本人之所以拥有“超级紫菜菌”,是因为日本人独特的饮食文化,一直以来大量食用海藻从客观上迫使肠道细菌有选择的压力,不得不保留消化海藻的基因;而并不热衷吃紫菜的北美人,他们胃中的微生物已经习惯了西方饮食结构,它们已安于现状,没有必要再去消化海藻多糖,也就无需费力得到那些基因并保留它们了。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现在即使猛吃寿司,也没有任何可能再次获得海洋细菌的“无私馈赠”了,因为包寿司的紫菜已全部经过了消毒灭菌处理,上面几乎没有任何微生物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获取新的基因了。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想象,食物中的其他细菌都逃不过相同**,也就是说,无菌食品带给我们的,或许是将一座至关重要的基因库的大门永久关闭。无疑,这将对调节我们的健康与疾病产生一定影响。(覃言)

人自己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

楼主:
发达国家有很多人遭受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折磨,但在发展中国家则少的多,这也是“太干净”了的结果,有些微生物、寄生虫等该感染还是要感染的好,毕竟人类与之为伍已经数十万年了,人类自身的肌体生态平衡也十分重要。

网友N:
“转基因最终会转换人类的基因”,这句话说的不确切,有误导之嫌,应当说基因技术早晚会用到人类身上,好莱坞也早有这方面的科幻电影,“基因歧视”这个词早已提出了。 ...
引用 楼主:

基因确实可以通过饮食摄入的!

网友F:
33楼:
“基因确实可以通过饮食摄入的!”
请提供证据。

网友O:
老张:31楼的说法是否可以作为基因通过环境诱发突变的证据?
那么转基因食品能否也诱发突变呢?
俺给不出这个证据
哈哈

网友F:
35楼老王:
31楼的说法,只是日本人的肠道细菌改变了,并非日本人的基因改变了。
人的基因变化不是没有,例如不同种族对某种药品的耐受量可能很不相同,欧美人和亚洲人的消化系统分泌的蛋白酶数量不同,但那是若干万年进化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人饮食摄入了某个基因。就某个个体而言,绝对不会通过饮食改变基因,让自己或儿女改变头发的颜色或眼睛的颜色。
某些药物确实可能诱发基因突变,尤其是在一些很低等的生物。放射性也可以诱发基因突变。但吃转基因食品和这些药物以及放射性不同,这些药物和放射性一定是作用于全部细胞(低等生物)或生殖细胞(高等生物),吃转基因食品是通过消化道,任何食品都要分解成小分子才可能被吸收。

网友O:
将来转基因产品越来越多。。。
是否可以作用于俺们全身呢?
也就是说不仅仅通过胃接触。。(实际上道胃之前已经通过了口腔改喝食道)。。

网友O:
或者说亿万年以后,俺们都通过转基因改变了进化的方向?

网友F:
我认为不会。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首先,“吃”是不会转人的基因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再补充一点:移植到大豆里面的基因是苏云香细菌的基因(片断),而chunyang首帖说过,这种菌寄生于粮食害虫。那么我们吃这些曾遭害虫的粮食,也就把这种菌吃了一些进去,把Bt蛋白的源头吃了一些进去,却也没有发现什么影响。实际上,一个人每天吃进去的各种菌那是太多了,我们的基因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当然,吃进致病菌可能会闹肚子,但那也不是转基因。
现在器官移植已经很普遍,移植心脏、**脏的都有。器官移植,那可是将与被移植者不相同的基因移到了被移植者身体中,还是活的。可是,也没有看到被移植者基因发生什么改变,比方说原来是黑头发变成了黄头发原来是蓝眼睛变成了黑眼睛。甚至移植异种生物的器官(给人移植猪的心脏瓣膜)也没有发现任何基因改变,生下畸形儿。
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有害,但这目前仅仅是可能性。现实已经有害的,比比皆是,例如抗生素的滥用,普通感冒也要开头孢菌素;静脉注射的滥用,只要发热就打点滴(南方好像叫挂水);例如放射性的滥用,阑尾炎手术也要做个CT。尤其是CT,那是真正作用于全身,有可能引起基因突变的。

网友C:
人,只是细菌的载体而已

楼主:
“基因确实可以通过饮食摄入”,这话要看怎么理解了。任何生物性食物都含有基因,比如吃肘子、吃青菜的时候大量猪和青菜的基因被我们摄入,那么我们会因此改变自身的基因么?显然不会。但有一种可能也仅有这一种可能会导致:病毒,只有病毒的作用机制可能改变高等生物的基因序列且可能获得遗传性,但这仍然是极其微小的概率,所以即使以亿年为单位去考量高等生物的外来获得性基因突变也极罕见,相对双性繁殖导致的基因突变实在是不足为道,双性繁殖才是基因突变和生命进化的发动机。
单性繁殖的低等单细胞生物则不同,基因交换或者说外源性基因摄入导致的可遗传性基因突变则要常见的多,这是生命体运作机制的不同所导致的,而人是高等生物不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