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2812做PWM波的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0-06-12):
我现在在用2812做DC电机控制,有一个问题很奇怪啊,不知大家遇到没有,2812里面有个比较寄存器EvaRegs.T1CMPR,又有个EvaRegs.CMPR1
书中说改变T1CMPR可以改变pwm脉宽,但是我实际发现,改变EvaRegs.CMPR1才能改变脉宽,改变T1CMPR没有任何改变???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两个“比较寄存器”的
T1CMPR和CMPR1有啥区别啊?

网友A:
取决于你需用的模式。如果你的PWM是由定时器本身比较功能产生的,就是T1CMPR。如果是定时器+全比较器的就是CMPR1

楼主:
谢啦楼上的

网友B:
它们各自控制的PWM输出引脚都是不同的

网友C(2010-07-21):
恩,5楼说的对
T1CMPR 控制输出pwm波的引脚是T1PWM
CMPR1控制输出pwm波的引脚是 pwm1 和pwm2

网友D:
EVA模块中有三个全比较单元(1.2.3),EVB中也有三个全比较单元(4.5.6),每个比较单元都有两个相关的PWM输出,其中GP定时器1(EVA)和GP 定时器3(EVB)为比较单元提供时钟基准。

网友D:
附,全比较单元就是CMPRn,GP定时器就是TnCM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