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12):
这是客户发回来的图片,我猜测是采样电阻烧毁后,造成mcu对电流控制失效,才导致MOS管也烧毁的。本电路设计是出来一个小问题,这个烧毁的电阻功率是2W,有点小,至少要3W才可以,我想请教如果给MOS管加散热片,这个散热片的面积怎么计算。请有资料的老师给传点资料,或者给一点建议。谢谢

网友A:
MOS管你选大点的 电流值大点的, 一般的话散热片不需要的吧

网友B:
先计算功耗,在查散热器规格,同时根据散热条件的好坏留取适当余量,这是工程上的简单非定量方法,定量法需要计算系统热阻,比较麻烦。检验散热器是否适当可在设计极限工作条件下测量管子的温度,只要不接近极限耐受温度即可,极限耐受温度是指器件/系统维持正常工作准许的最高温度中的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