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电容可以替代安规Y电容

楼主(2010-06-12):
脉冲变压器的原边地和副边地为了降低EMI会加一个Y电容,为了降低成本,可以用一些小容值的高压陶瓷电容来替代Y电容么?

网友A:
可以,容量适合,耐压不低于2kv即可。

网友B:
这个电容的目的仅仅是用来降低EMI么  是高压地上的EMI么

楼主:
斑竹,这种高压瓷片电容一般选多大的容值比较合适?

2# 伟林电源

网友A:
这个容量跟你的电路参数有关,一般都是102-472,主要要考虑漏电流。

网友C:
坚决抵制这种:仅在原边地和副边地加一个Y电容---的省成本做法。

网友D:
最好还是用Y类电容器,用其它的产品成本也许是降下来了,但是安全也相应的降低了.建意楼主在别的方面降成本吧.安全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E:
特别提示:作为安全电容的Y电容,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Y电容外观多为橙色或蓝色,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如UL、CSA等标识)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然而,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5000V以上。

网友F:
LS正解。

这个电容必须保证在超出10倍的峰值电压冲击下(比如雷击)不会被击穿,即使击穿都不会短路!
否则,想想坏了的话会怎么样呢?

网友G:
如果这个电容可以用其它电容代替,生产电源的厂家早就改过,不用这么贵的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