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只数码管闪烁显示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6-12):
我用89C52,C语言编写的一段要让6只数码管显示ABCDEF且一起闪烁的程序,不知道为什么闪烁的时候,最后一个数码管的F总是在亮着,其他数码管正常闪烁,谁可以帮我看下问题出在哪!谢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while(1)
{
  for(i=125;i>0;i--)
  {
   dula=1;
   P0=table[10];
   dula=0;
   P0=0xff;//消影,防止数据口的段选数据影响下面的位选数据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因为时间够短,所以看不出动态变化

   dula=1;
   P0=table[11];
   dula=0;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12];
   dula=0;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13];
   dula=0;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14];
   dula=0;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15];
   dula=0;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P0=0xff;
  delay(500);
}
}

网友A:
最后改成下面的试试……
    ……
    ……
   }
    dula=1;
    P0=0xff;
    dula=0;
    delay(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