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样把两个unsigned char 变成一个unsigned int

楼主(2010-06-12):
怎样把两个unsigned char 变成一个unsigned int,并且其中高位的char在int+0上,低位的char在int+1上

网友A:
高位的char在int+0上,低位的char在int+1上?
这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能说的清楚些吗?

楼主:
把两个char整到一个int里面,char的高低预先知道

网友B:
学会使用联合。
也可以用指针进行强制转换后引用,不过不直观,很容易。

网友C:
如LS所说
1、联合
union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2];
}C;
2、指针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2];
B[0]=*((unsigned char *)&A);
B[1]=*(((unsigned char *)&A)+1);

网友D:
5楼已经说完了,基本就这两种方法

网友E:
还可以这样:
uint16 get_int16(uint8 msb, uint8 lsb)
{
    uint16 result;
    result = (uint16)msb<<8 + lsb;
// 或者
    result = (uint16)msb*256 + lsb;
    return result;
}
不过这样得到的结果只在大端处理器中才能符合LZ的字节序要求(不影响使用,如果你的处理器是小端的,调用时只要互换msb和lsb的参数位置就可以了);这也正是它的优点:代码与特定硬件平台的字节序无关。可以参考MS VC++中的MAKEWORD宏的实现方法。

网友F:
学习了,哈哈,真有用

楼主:
这么多牛人解答啊,太好了

网友G:
联合什么的很陌生,平时用到的少

网友H:
别用联合这个C的死角,也别假设int型的高低排列!
不好移值

网友I:
小心大小端结构问题哈。

网友J:
什么是大小端结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