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所形成的几路输出信号是否可以共地

楼主(2010-06-13):
由UC3842形成的几路独立电源输出,的地端是否可以共地呢?

网友A:
3842芯片只有一个输出端,用于控制单端工作的功率管(双极型管或场效应管)。
楼主所说,大概是指变压器的多个次级绕组经整流滤波后的输出端。

网友B:
关键是要看你那几组输出的负载特性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