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用外部晶抗干扰真的太差了.晕.

楼主(2010-06-13):
stm8s用外部晶抗干扰真的太差了.晕.

楼主:
控制接一个750W电机, 开关电机没几次,就复位了.
stm8怎么比st7差这么多。

网友A:
用内部振荡器应该也可以吧, 不过好象低温精度不高啊...

网友B:
还是用内部的吧,16M也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C:
外部的抗干扰确实会差。
如果像楼主这样,应该是电路设计问题了。
俺们单位的电加热开水器每天死机的,肯定是设计问题。

网友D:
好麻烦啊,为什么不用内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