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74LS377和74HC377的区别

楼主(2010-06-13):
(无正文)

网友A:
速度和输入输出特性也不一样,具体看手册

网友B:
TTL低功率肖特基型 74LS
以高速CMOS做的IC   74HC

网友C:
工艺上的区别,TTL工艺和CMOS工艺
一个用双极型晶体管,一个用MOS管
速度差不多,但CMOS功耗很低,静态功耗几乎是零
TTL趋于淘汰了,一般设计完全可以用74H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