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定义

楼主(2010-06-13):
原来有数组
char table[] = {"11110000"};
现需要修改增加为
char table[] = {1,0, "11110000"};
但有些编译器不支持以上写法
也不想改动太大,特别是"11110000"部分不想改动太大
求用宏实现

#define MACRO(a,b, c)   xxx // 实现上面的功能
char table[] = {MACRO(1,0, "11110000")};

网友A:
51用iar的说:
用宏可以搞定。

24楼给出答案。

楼主:
LS
正是IAR EW8051
具体怎么搞
请赐教

网友B:
char table[] = {"11110000"};
char table[] = {1,0, "11110000"};         //这个也不支持啊,呵呵

能不能先定义
char table[] = {"1111000000"};
然后在函数初始化当中,再插入'1','0'?

楼主:
char table[] = {1,0, "11110000"};
IAR就是不支持这种写法,KEILC51支持这种写法,所以才想用宏实现这种功能,目前暂时用结构体来代替的,但已经
是大变样了
但是这个宏怎么定义,是问题了

网友C:
化解:
char table[] = {1,0, "11110000"};

char table[] = {1,0, 0x31,0x31,0x31,0x31,0x30,0x30,0x30,0x30};
如何??

楼主:
分解当然可以,但
1:意义完全变了,不具备可读性,也难以维护
2:我这只是一个例子,项目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组,这样修改量也大,修改也容易出错
3:调试时经常会用到其中的字符串<复制后通过串口助手发出去>,分解后字符串不能复制,非常麻烦
....

网友D:
#define MACRO(a,b,c)   xxx // 实现上面的功能
char table[] = {MACRO(1,0, "11110000")};
c的定义是不是要和"11110000"一致????

网友E:
LZ这个问题挺为难人的:lol

网友F:
干么要这样呢,可以这个形式的
char table[] = {"\x01\x0011110000"};

//=====================
我承认我错了,刚才试了下,达不到这个效果
改成这样好了
char table[] = {"\x01\x00""11110000"};

网友A:
楼上是标准形式。

网友E:
10L是个好办法

楼主:
10L的结果不完全对啊

网友F:
这样好了,改动不大
char table[] = {"\x01\x00""11110000"};

网友A:
1.楼主先说一下存储格式。

2.此贴分数太少,才1分而已。

网友E:
在VC里测试了一下 看图

网友A:
char table[] = {1,0, "11110000"};

1,0长度固定1位,或者两位,用宏可以搞定。

网友G:
还是先说说目的是什么吧,用ultraedit的正则表达式替换功能可以非常方便处理这些批量修改的问题,还有列编辑操作模式……

网友H:
引号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
非常感谢 tomhe666 大虾
结果完全正确
又长了点知识

网友F:
你一说大虾,俺这老脸是红了又红!

网友I:
呵呵,煮过的虾都是通红通红的:lol

PS:
1、10楼正解;
2、LZ也太不厚道了,就给1分,还不如干脆不给:)

楼主:
说实话
我还不太知道这个分数规则细节,也从不关心这些
再次感谢所有关心的大虾
这下大家都被煮红了

网友A:
__root char table1[] ={__MACRO(1,0, "11110000")};
__root char table2[] = __MACRO(1,0, "11110000");

楼主:
LS也不错
再次验证了宏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谢谢
收藏了

网友J:
长见识了,哈哈哈

网友K(2011-04-09):
今天看到此贴,前面大侠都给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法,
我也凑凑热闹,ayb_ice,请审阅:
#define MACRO(a, b,  c)   #a#b##c
char table[] = {MACRO(1, 0,  "11110000")};

楼主:
今天看到此贴,前面大侠都给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法,
我也凑凑热闹,ayb_ice,请审阅:
#define MACRO(a, b,  c)   #a#b##c
char table[] = {MACRO(1, 0,  "11110000")};
引用 网友K:

不对
前面的1,0要非ASCII码

网友K:
呵呵,看错题意。

网友L:
小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