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手如何通过设计减少pcb加工的成本

楼主(2010-06-13):
希望听听你的成功故事,如何通过设计中的独特思路,减少了pcb加工的成本。

网友A:
PCB做小,合理布局布线,6层的带盲埋孔的pcb改6层通孔,或4层通孔,成本那是直线下降啊

网友B:
首先不要用高工艺要求的设计如直径过小的孔、过细的线、过近的线间距等,多层板的半通孔、埋孔也会增加成本,同时尽量采用低的PCB层数,能用双面板尽量用,哪怕必要时使用飞线(最好集中后用排线做飞线)。不过,PCB的设计必须兼顾EMC特性、功率特性、信号传输特性等等,在确保品质的前提下才能再去追求成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