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罗姆的光电开关

楼主(2010-06-13):
RPI-221 和 RPI-222,外形尺寸都一样,区别是:
221在IF为20mA时集电极电流为1mA
222在IF为10mA时集电极电流为0.3mA

我的疑问时:为什么两个器件要在不同的IF下测试?这样的话我又怎么比较它们各自的特点呢?说不定222在IF为20mA时集电极也可以达到1mA呢?
哪位大侠知道它们的区别,能给我讲讲?
我想知道何时选221,何时选222。
谢谢

网友A:
建议比较它们的If/Ic关系图。它们的极限参数一致,测试条件应该可以一致。为何不一致,可能是器件的主要应用场合不同导致的。

网友B:
也很想知道,帮楼主顶一下
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