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F2T6单片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13):
求助:各位大虾,小弟最近使用ST公司ARM7单片机,型号STR710F2T6,该款单片机有部分在温度50度左右就开始不断复位,还有部分可能在60度或70度复位,但都达不到70度正常工作的指标,不正常单片机有很多批次,也有能正常工作的批次,经过我们多次实验,发现与单片机本身有很大关系,请问各位大虾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是不是这个单片机温度特性就是达不到DATASHEET上面标注的,是不是温度特性就是不行?还
是设计上有什么别的特殊要求?
请各位大虾指导,谢谢!

网友A:
是否有观察过在高温下,电源电路输出的电压?

楼主:
高温下,电源电路输出电压没有任何波动,我们现在用了最简系统,就一个MCU,和一个外部时钟,用稳压源提供3.3V电压,软件仅执行最简指令,用示波器监测I/O脚输出电平,在高温仍然出现复位情况。
请高手帮忙指教。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不要说是敷冰块,:lol

网友C:
大家共同进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