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28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楼主(2010-06-13):
小弟我自学AVR了一段时间用GCC编了个串口调试程序,但总是调试不成功。。串口调试助手界面里显示接收不了发送的数据,在程序的中断处理函数里做了个亮灯的标志也没反应,请好心人帮我看看程序有没有什么错误,指点指点程序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define  F_CPU 16000000UL
#include"util/delay.h"
#define   fosc    16000000                                           //时钟频率
#define   baud    144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0,j=0;
uchar data;

void uart0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UCSR1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1A = 0x00;
  UCSR1C =_BV(UCSZ11)|_BV(UCSZ10);         //无校验
  UBRR1L=(fosc/16/baud-1)%256;
  UBRR1H=(fosc/16/baud-1)/256;                 //波特率设置
  UCSR1B=_BV(RXEN1)|_BV(TXEN1)|_BV(RXCIE1);
}
void putchar0(uchar c)
{
   while (!(UCSR1A&(1<<UDRE1)));
   UDR1=c;
}
//SIGNAL(SIG_USART1_RECV)
SIGNAL(SIG_USART1_RECV)
{
  uchar buf;
   buf=UDR1;
    PORTA=_BV(PORTA1);
    data=buf;
    i=1;
     _delay_us(1);

}

int main(void)
{
  PORTA=_BV(PORTA0);
  uart0_init();
  sei();
  while(1)
  {

    if(i==1)
     {
      PORTA=_BV(PORTA2);
      for(j=0;j<3;j++)
       {
        putchar0(data);
       }
     }
     i=0;
  }
}

网友A:
波特率设置的对吗?

网友B:
SIGNAL(SIG_USART1_RECV)
{
  uchar buf;
   buf=UDR1;
    PORTA=_BV(PORTA1);
    data=buf;
    i=1;
     _delay_us(1);

}
什么时候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串口接收中断响应函数。。一但串口接收完毕就进入响应函数,是不是少了个判断接收完毕的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特率应该是对的,我改成查询接收能够实现的。。用中断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