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对220V交流进行AD转换

楼主(2010-06-13):
我想有51单片机做个电压和电流表,需要哪些器件?和具体方法?谢谢!

网友A:
电压:220 /0-5
电流:电流传感器

网友B:
电压:用变压器变到5V,整流,AD0809采样,计算,数码管显示或液晶显示
电流:用霍尔传感器把电流变成电压,后面就和电压一样了

网友C:
电压互感器以及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0-11-12):
电压:用变压器变到5V,整流,AD0809采样,计算,数码管显示或液晶显示
电流:用霍尔传感器把电流变成电压,后面就和电压一样了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什么型号的变压器,什么型号霍尔传感器

网友D:
只要转换成所用的ADC能接受的值就可以了
有些ADC只能转换正的直流,
有些ADC可以直接接受一定范围的交流值,比如+/-5V,+/-V
...

网友E:
给力,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