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PFC电源的设计要注意那些方面???

楼主(2010-06-13):
在设计PFC电源时要注意那些方面???

网友A:
帮顶  让大师们讲讲

我就做个一个150W的  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B:
貌似pfc跟其他电源结构的要求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C(2011-10-27):
主要是ic方面怎样处理电压和电流的问题,好像普通的就一个boost吧,哦,还有的就是ccm还是dcm的问题,不同的话,电感设计会不一样,不过这个要看ic怎么处理的,所以还得看ic的规格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