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 如何停止发送

楼主(2010-06-13):
请问各位大虾
博世的CAN核当数据发送后 在没有发送成功时如何停止正在发送的数据

主要是怕数据在没有发送成功时 收到了一帧数据此时可能要更新发送的数据 所以要先停止发送

网友A:
有啊,有个夭折命令,可以停止硬件的发送。

网友B:
请问各位大虾
博世的CAN核当数据发送后 在没有发送成功时如何停止正在发送的数据

主要是怕数据在没有发送成功时 收到了一帧数据此时可能要更新发送的数据 所以要先停止发送 ...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数据在没有发送成功时 收到了一帧数据此时可能要更新发送的数据 所以要先停止发送??????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我用过博世的CAN。并且自我感觉良好!!

博世的CAN会了  估计其他的CAN就明白了!

博世的CAN是最难的吧!!

你问这个问题 我估计你串口也没有搞明白!

发送接收怎么可能设置为同一个message object呢?

网友C:
呵呵,LS没理解LZ的意思吧?
LZ并没有说,接收的帧在“链路层”直接影响发送的帧嘛!
所以,并不是说接收和发送共用一个message object啊
接收到的数据,在“应用层”做完运算判断之后,就可能影响发送的数据了!

比如一个简单的运动控制系统里,接收的是限位开关的状态(很简单吧就一个开关量),发送的是驱动电机控制信息(也可以简单到就一个开关量),当没有到达限位位置时会收到“限位开关闭合”的数据,这个时候发送的是“接通电机”命令,当到达限位位置时会收到“限位开关断开”的数据,这个时候就要发送“断开电机”命令了!这就是“接收的数据影响发送的数据”,当然了,这是在网络的“应用层”引起的。

没听说谁家的CAN是最难的。敢于在市场上卖的,都是满足CAN规范的,所以说难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实现的细节有一些差异,但这些显然不用该是什么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