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0-06-13):
1、51单片机在运用定时器2的时候,定时器0和1还能用么?能用的话,TMOD该怎么设?中断函数里面与不用定时器2有什么区别没(比如是否要软件清TF0和TF1)?
2、带参数的子函数(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这样表述),就是像uchar read(uchar i)这种类型的函数,里面的uchar i如果是一个数组的话可以么?该怎么写呢?我试了下好像不行,不知是不是我写得不对的原因。。

望大家解答~谢谢了~~!

本人学单片机不久,新来这个论坛~

网友A:
1、51单片机在运用定时器2的时候,定时器0和1还能用么?能用的话,TMOD该怎么设?中断函数里面与不用定时器2有什么区别没(比如是否要软件清TF0和TF1)?

   可以用,具体要看寄存器的设定,中断里面可以分别判断定时器对应的标志位,看是哪个定时器的中断来了
2、带参数的子函数(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这样表述),就是像uch ...
引用 楼主:

     将参数改为指针,参数改为传递数组的地址即可

网友A:
1、51单片机在运用定时器2的时候,定时器0和1还能用么?能用的话,TMOD该怎么设?中断函数里面与不用定时器2有什么区别没(比如是否要软件清TF0和TF1)?
   可以一起使用,具体的设定自己研究一下寄存器。每个定时器应该有不同的标志位,中断产生时可以通过看标志位来区分是哪一个定时器产生中断。

网友B:
1:T0,1,2都是独立的,可以同时使用,TMOD只控制T0,1,T2有另外的寄存器,TF0,TF1在响应中断时自动清零,TF2要手动清零
2:可以是数组,但实际传递的是指针
uchar test[4] = {1,2,3,4};
uchar read(uchar i[4])
{
    uchar a;

    a = i[0];
}
void main()
{
    read[test];
}

楼主:
哇~~谢谢楼上的两位了~~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