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压变频的问题

楼主(2010-06-13):
单位现在有三相380V/50Hz供电,但是有一个新的设备需要三相460V/60Hz。

本来是想变压器加变频器就可以搞定的,不过据说这样出来就不是正弦了,怕不能用。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或者需要什么设备么?或者说非正弦也能用?如果需要添置设备的话大概的费用如何?设备的功率大概在40瓦以下吧。

谢谢!

网友A:
直接用三相工频升压应该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B:
没搞个变频器,不过从技术角度考虑,如果变频器支持60Hz输出,那么60HZ输出时应该有接近460V的输出了。

楼主:
变频出来的波形不是正弦也没关系么?

网友C:
这个需要做个sps

网友C:
Shore Power Supply的缩写,是一种电子静止式岸电电源,是采用电力电子技术,把电网的380V/50Hz电能经逆变和变频转换为450V/60Hz(或其他电压和频率)的供电设备。

楼主:
谢谢个先!

不过我上网找了一下,似乎都是上千瓦的啊,有没有小功率的?几十瓦几百瓦这样的?

说岸电电源都是面对恶劣环境的,对我们来说放在实验室里恒温恒湿,太舒服了,因此似乎很多工艺似乎也并不需要的样子。

楼主:
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呢?谢谢!毕竟其实也就几十瓦的东西。

网友D:
输出三相60Hz是困难之处,电压多少无关紧要,即使是20V60Hz,用三个工频变压器升到460V是很简单的事,成本也不要多少的。
楼主所说的这种设备,电力部门常用作测量工作的信号源,其供电不一定是三相,可能是单相。这类大功率信号源不仅可以控制三相输出电压和频率,而且可以控制谐波含量、三相之间角度等等。**中除美国日本等有产品,台湾固纬好像也有,好像上海也有家厂生产过简易型。
固纬的产品,好像是几万元。楼主可以到电源网的广告里面找一找。

楼主:
对了,还想问一些,我们是有UPS,如果能把UPS的直流拉出来,是不是只要一个三相逆变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