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MII接口的误码率问题

楼主(2010-06-13):
高手们好,有没有人用RGMII接口做过以太网收发。我的两块以太网板互联个别时候会有连续的误码问题,每秒错那么几个。个别时候的连接很正常,误码率很低。 自回环测试的效果都还好 就是两块板间连接就会有这种现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可能是由两块盘的时钟不同源造成的,需要在设计中考虑跨时钟域的处理

楼主:
两块板间使用网线连接,即使因每次网线连接造成了接收时钟相位不同(发送时钟和数据由PFGA提供一直未变,所以发送忽略),那千兆PHY RGMII接收端的时钟和数据也是相关联的。FPGA上也是用接收时钟去解接收数据,怎么会出问题呢?问题是用板上的两个千兆端口回环测试,每次网线插拔后数据都不会连续出错。问题是出在两块板上的PHY时钟不同,连接后握手的传输差异造成的?是phy芯片的硬件性能问题?因为时钟已经到了125M 并且是DDR数据,仅从示波器上已经无法准确判断时钟与数据的对应关系。即使是调整时钟的延时也只能是测试。

网友B:
时钟漂移的问题,因接口是DDR的,收到的SFD可能被采样到上升沿去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在下降沿
如果你测试的对端跑100M不丢数据,而跑1000M丢数据,多半是这个问题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没有,以我的经验,如果自环测试正常,可能还是和逻辑关系大一点,不知道你的时钟方案和测试方法具体是怎么样的,不过源同步接口不一定不用考虑跨时钟域的问题,要看你是怎么把接收包转成发送包的,建议还是看你的设计中会不会存在类似滑码的问题,还可以用以太网表测单方向的数据通道是否正常,以此来确定问题原因,预祝你成功:)

网友C: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查查信号完整性,看看眼图。高速信号对线缆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