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是不是很多FPGA板子都需要有一个UART转USB口的部分

楼主(2010-06-13):
(无正文)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A:
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吧

网友B:
看应用改而定吧。一般都不需要。

网友C:
一般来说usb接口用的多,而且方便,特别是笔记本,哪里有uart接口啊!所以最好加一个。

网友D:
网上USB转UART转接线很成熟了,即使笔记本上没有UART,买一个转接线就搞定,没有必要为了笔记本使用方便做UART转USB,具体板子上放不放UART转USB,还是看具体应用,达到性价比高就可以了。

楼主:
有哪些厂家做那种转接线,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