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2单片机PORTB中断问题(想不通)

楼主(2010-06-13):
单片机开启B口低四位电平变化中断,中断服务子程序中读B口的值来判断是那个口引起中断的,程序应该都是对的,但是PIC单片机的B口作为电平变化中断使用时,很容易就引起干扰。干扰的现象有:例子:周围电器的开关(如:电烙铁,手电钻的开关),都会引起莫名其妙的中断,我把B口中断关掉就不会了,真是晕啊!
PORTB口用作B口电平变化中断,程序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单片机本身对这种中断的应用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或者是PCB布线有什么讲究吗?

哪位大侠知道原因啊!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A:
电平变化中断的相应时间非常快,一般一个TCY的电压变化就会引起中断,所以建议在这些口线上加一些滤波,上拉电阻10K以下,下拉电容0.1uF.

网友B:
楼上说得对,要硬件消抖

网友C:
不知道你上拉电阻是多少?太大了就容易受到干扰,建议不要超过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