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开关?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拨动开关,就是类似于两路单刀双掷开关,一个拨动的,拨动一下,两个同时跳到另外一边去的。
上面是我手画的,画的不好。反正就是这样用的:
我的UART,同时连到两个单片机上去,我希望能用一个开关,直接切换,给这个单片机通信时,开关在这个状态,给另外一个单片机通信时,只需要拨动这个开关就可以直接切换过去了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0-06-13):
为啥要用开关?
直接接在一起不行么?

网友B:
这种开关不难找吧。

网友C:
:)这样的产品电子现货市场一抓一大把!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回复。
关键是我不知道这种叫什么开关,能给个关键字搜索吗?

网友D:
叫双刀双掷推动开关,南方往往叫双刀双位。
类似的,有单刀双掷,双刀三掷……有手柄向上面的,有手柄向侧面的。从运动方式分,有推动式的,有旋转式的(往往用在面板上)。到电子市场卖接插件的地方一问便知。
习惯上,楼主的两个开关在电原理图中应该用虚线联接,表示机械联动。

网友E:
还可以使用模拟电子开关,而楼主的应用还能使用数据分配器/选择器,前者是4000系列标准电路,后者是74系列标准电路。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我是想找那样的,想6*6的那种一样小的这种开关,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F:
6*6的也有,记得买自锁的推推开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了,十分感谢

网友G:
直接用74芯片连不就可以啦?我以前也是这样连的,一个51接两个通信口,485和USB转232

网友H:
CD4053 是三组二组模拟开关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I:
就是双联的拨动开关啊,市场上很容易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