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条松翰的指令是这样的作用吗?

楼主(2010-06-13):
lcd_buf  ds  1   //定义一个变量lcd_buf
mov a, lcd_buf+1   //这是表示把lcd_buf隔壁的寄存器的数据送到A吗?
mov a, lcd_buf+2   //这是表示把lcd_buf隔壁的隔壁的寄存器的数据送到A吗?
Lcd_buf+1   lcd_buf+2  这两个寄存器的位置是编译器自动安排的是吗?

网友A:
不是自动安排的

网友B:
看来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帮帮小兄弟的:lcd_buf  ds  1 是定义一个字节的RAM,RAM开始地址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lcd_buf+1则表示RAM区里lcd_buf后面一个RAM字节,lcd_buf+2则lcd_buf后面第二个RAM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