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爆炸?

楼主(2010-06-13):
我用两个三极管加一些电容电阻还有两个发光二极管搭出了一个双稳态电路,上电后两只二极管可以交替闪亮,更换两个电容的容值可以改变两个二极管的闪亮时间。后来我想用示波器测量出二极管闪亮的精确频率,示波器的夹子夹到电源负端。当我用表笔去点发光二极管的管脚的时候,砰,一声巨响,吓我一大跳,人没有受伤,示波器没有坏,电路也没有坏,二极管还在那里闪着。我不敢测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响?请高手分析

网友A:
用的开关电源?估计是热地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示波器的地和大地是连在一起的(通过三芯电源线之间的地);
如果你电路里面的电源的正极和大地是连在一起的,就会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