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采集系统的芯片选择和电源设计

楼主(2010-06-13):
准备做一个4路的AD,16位即可,采样频率要求不高,测量气体含量的。

1:以前用只用过AD7705,但是输入只有2路,这样的话需要加一个4052进行选通,请问有没有别的芯片可以直接有4路输入的?要求价格便宜,比较好上手的,市场比较常见的。

2:电源系统,系统采用2节3.6v电池串联供电,本想从效率出发采用DC/DC,但是以前用过MC34063降压5v做的一套AD采集系统发现电源干扰很大(系统采用AD620放大0-10mv的信号,电源34063,负电源ICL7660取得,AD采用pic16f873,基准电源采用TL431,结果AD采集数据不稳定,最后两位跳变范围10左右,最后换成7805就没有事了)。
    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用34063遇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呀?

   但是本系统如果用7805的效率低不说,当电源降到7v以内的话5v就不能保证了。

   如果使用LDO的话又怕输出电流不够(系统有一个5v250mA的气泵和LCD的背光大约50mA左右)。

网友A:
1:本来16位的ADC就不可能便宜的,在说还要4路的16位ADC本来就更不可能便宜了,你看看美信的“MAX11043”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2:电源这一块的话你肯以看看LM317能不呢个达到你的要求,主要是5V250MA的气泵吃点太厉害了,但是考虑到压降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考虑下稳压管加三极管的方式给你的气泵供电,另外的工作电源可以采用HT7550供电,这个LDO可以达到100MA,并且工作电源也很寛。纹波也还不错。
具体的还需要你自己查阅下详细资料,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B(2010-07-21):
气泵单独一路LDO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有,单颗ADC可达20位,2路或4路,2560SPS,带一个SPI, SSOP16封装,价格在1美金以内。

网友D:
1,采样频率低的的多位AD很便宜,比如ADS1110等
2,用低压差LDO
3,气泵单独供电

网友E:
用国产的ADC,几大品牌的ADC,想便宜都难了。

网友F(2011-05-16):
c8051f350,msp430f4250 都内置了多路16或16位以上的单片机,可单独使用或与主cpu通信使用。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有现成的采样方案 要不 16位的  QQ455312853

网友H(2011-06-17):
Cypress PSoC3 QQ:73516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