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在数字电路中的应用

楼主(2010-06-13):
MIT的课件,介绍放大器的应用,下面这个应用是怎么回事?这个放大器是如何实现数字电路的低电平更低的?不是特别了解,只能来此请教。

网友A:
第一幅图:
左边的输入,只要在哪个范围内,数字系统都认为是低电平,然后输出低信号了。
并不是说把那个信号本身给降低了,这就是,他认为那些是低的信号,然后它就按照自己能输出的低电平输出。
这是我的愚见,有错误之处还望见谅

网友B:
图中的器件不是运算放大器,是两个非门。
当然,非门也是放大器,但不是运算放大器。
这样的器件之所以能够将高电平弄得更高,低电平弄得更低,靠的是电源。
不仅非门,所有数字电路均有这样的特性,即输出幅度比输入幅度大,否则数字电路就不能简单地级联工作。

网友C:
这个建议楼主去看看数字电路的输出级电路结构,重点弄明白晶体管/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
感谢maychang的回复。
应该是我的理解有误,没有注意到是两个非门。我还以为运放真能够使低电平更低呢。
回头再学一下基本的数字电路。平时不用,有些生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