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整流电路的滤波电容

楼主(2010-06-13):
从整流桥输出的电压为DC25V,现在选择的电容为50V,但有时电压有些波动,电容就会爆,负载电流有时到达30A,请问是不是电压耐压太小了,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整流后滤波用的电解电容,发生爆炸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加到电容上的电压超过电容耐压,二是通过电容的交流电流太大。
至于楼主所用的电容损坏是什么原因,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必要时应该进行测试。

网友B:
整流前的电压测试是多少呢?你测试的DC25V不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