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0-06-13):
mc34063是一升压降压的ic,效果不错,但有没可以升降压的ic,电路时同一种,但输入大于输出电压,也可以输出大于输入电压的那种,请大侠们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有这样的电路。不过,这样的电路要么输出极性反转,要么使用变压器(这个用MC34063很难实现),还有些电路比较复杂(这个用MC34063更难实现)。
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看看。

楼主:
是不是有种SPEIC这种结构的可以处理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用两个34063嘛,先用一个34063升到比输入电压最高时还要高的一个固定点,然后再用一个降到你需要的电压......或者先降再升也行!

哈哈,只是随便说说,实际上并未使用过,仅供参考!

网友C:
接成SEPIC方式就可以.

网友D:
MC34063升降压应用

网友E:
可以是可以,不过低压下效率比较低。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的效率能做到多少?6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效率也太低了

网友F:
这个好像符合楼主的条件,不过,输入范围不是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好像不是太好,大概是输入24v,输出在17-28v之间不等

楼主:
LTM4607也太贵了吧,要20$受不了 12# popctrl

网友G:
MC34063升降压应用
引用 网友D:

蚂蚁兄,此电路最大效率能到多少?

网友H:
用FLYBACK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H:
效率要求不太高的话也可以用BUCK IC加个MOS管和二极管实现
效率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NSC的LM5118或LTC3780

网友I(2013-01-27):
很好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