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补码问题

楼主(2010-06-13):
我现在用的cs5463芯片,里面的寄存器是以二进制补码的形式存储的,24位的寄存器,但范围是0~1、还有范围是-1~1的,那位高手知道是怎么换算的?谢啦!

网友A:
如果是正数A,直接用这个数除以0x800000UL就得到相应的小数值。
如果是负数A,先对A按位取反,然后加1,用这个和值除以0x800000UL,然后加一个负号。

网友B:
补码的概念:
正数:补码=原码
负数:补码=原码(除符号位)按位取反+1

还有一种算法是如果负数补码是A,24位带符号位,原码=-(2^2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