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我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13):
ST, TE, USB, TI, MCU
香主,我有问题请教:
    我用ST—LINK在线调试芯片,程序烧录进MCU一次后,再次连接时,MCU与ST—LINK链接不上!以后一直连不上。连续两个板子都是一样的情况。
STVD报错:×× Connection error(usb://usb):gdi-error[40701]:option
bytes read error:not complemented:please use a programmer.

网友A:
1、应该先确认你的MCU系统电路是否有问题,特别是VCAP?
    ST Link的供电能力不是非常好,调试系统连接的时候最好目标板自供电。
2、用STVP,试试去读一下MCU的Option byte,看看你能否读到?
   读到什么内容,不会是”ROP“打开了吧?

楼主:
谢谢grant_jx
供电正常!符合你说的
很可能是你说的第二种原因
只是调试过的芯片已经不能连接上了
问:这种情况下怎么解锁读保护?

网友B:
香主过端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