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79显示程序

楼主(2010-06-13):
大家好我是刚学习单片机编程,下面有一段7279控制显示的程序,麻烦大家帮忙改改,现在编译完了以后就在第三个数码管显示0,实际上我想实现的目的是,有三个数码管最小显示5最大显示100.通过按键0X00来实现以5为步具增长到100停止,通过按键键码值为0X01实现以5为步具减小直到最小5,下面断程序本来想表达的这个意思,但最后实现不了,晶振为8.192MHZ,请高手帮忙;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sbit HD7279_CS=P1^5;
sbit HD7279_CLK=P1^1;
sbit HD7279_DATE=P1^2;
sbit HD7279_KEY=P1^3;
#define HD7279_DECODE0 0X80;
#define HD7279_READ 0X15;
#define HD7279_RESET 0Xa4;
void HD7279_SendByte(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baiwei;
unsigned  char shiwei;
unsigned  char gewei,key;
unsigned  int a=0 ;
unsigned  char HD7279_DATA ;

void HD7279_LongDelay(void)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
void HD7279_ShortDelay(void)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 i<time;i++)
  {
   for(j=0;j<931;j++)
   {;}
  }
}
void HD7279_SendByte(unsigned char out_byte)
{unsigned char i;
HD7279_CS=0;
HD7279_LongDelay();
for(i=0;i<8;i++)
  {if(out_byte&0x80)
     {HD7279_DATE=1;}
   else{HD7279_DATE=0;}
   HD7279_CLK=1;
   HD7279_ShortDelay();
   HD7279_CLK=0;
   HD7279_ShortDelay();
   out_byte=out_byte<<1;
  }
HD7279_DATE=0;
}

void Write7279(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dta)
{HD7279_SendByte(command);
HD7279_SendByte(dta);
}

unsigned char HD7279_ReceiveByte(void)
{unsigned char i,in_byte;
HD7279_DATA=1;
HD7279_LongDelay();
for(i=0;i<8;i++)
  {HD7279_CLK=1;
   HD7279_ShortDelay();
   in_byte=in_byte<<1;
   if(HD7279_DATE)
    {in_byte=in_byte|0x01;}
   HD7279_CLK=0;
   HD7279_ShortDelay();
  }
HD7279_DATE=0;
return(in_byte);
}

unsigned char HD7279_GetKey(void)
{unsigned char key;
if(!HD7279_KEY)
  {HD7279_SendByte(0x15);检测按键
   key=HD7279_ReceiveByte();
   switch( key )
    {case 0x00:    // 按键码
             a=a+5;  //以5为步具增加

     Delay10ms(10);
               break;
     case 0x01:
                a=a-5;  以5为步具减少
    Delay10ms(10) ;
             break;
     default:return(0xff);
    }
  }
return(0xff);
}

void main(void)
{  P1=0X18;  //对P1口初始定义
HD7279_SendByte(0xa4);

if(a>=5&&a<=100)
  {baiwei=a/100;
   shiwei=a%100/10;
   gewei=a%10;
   }
else
   {key=0xff;}
   if(baiwei==0)
    {Write7279(0x80,0x0f);}
   else
{Write7279(0x80,baiwei);}  //百位为0数码管0什么都不显示
   if(shiwei==0&&baiwei==0)   //十位和百位为0就什么也不显示
      {Write7279(0x81,0x0f);}
else
   {Write7279(0x81,shiwei);}
   Write7279(0x82,gewei);
}

end;

楼主:
10MS的延时时间不太会算,也麻烦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A:
晶振频率/12(对于标准51,12个时钟周期是一个机器周期,有的可能是2个,那就除以2)*延时时间
对于你来说就是:
               8.192/12*10000 = ?;

网友A:
关于你的程序,我认为只要你的7279驱动搞好了,能显示就行,其它的上层应用程序慢慢来!

楼主:
谢谢,硬件电路是肯定没问题的,就是程序现在都不对,上面的程序只能显示0,按键都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