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香主:UART3发送中断如何调用?

楼主(2010-06-13):
编译环境:IAR
芯片:STM8S207(三合一板)
初始化代码如下:

UART3_CR1=0x00;

UART3_CR2=0x48;

UART3_CR3=0x00;

UART3_CR4=0x00;

UART3_CR6=0x00;

UART3_BRR2=0x03;    //9600

UART3_BRR1=0x68;

UART3_SR =0x00;

主程序中先发送第一个字节,打算在中断中自动发送规定长度的的字节,但是总是进入不了中断程序,而且还死机复位。是哪里的设置问题吗?使用查询的方式发送一切正常。另外核实一下,这是不是IAR的错误?注意SR的第6位

网友A:
为什么你的初始化值都是0x00

你要在什么中断里面连续发送数据?

楼主:
为什么你的初始化值都是0x00
答: 没有用到的寄存器初始化为 0X00 了
你要在什么中断里面连续发送数据?。
答: 是在串口中断里连续发送,开发送中断或发送结束中断,利用中断标志位,将待发送数据一个一个的打到发送寄存器,但是无法连续发送,调试状态下,发现无法进入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