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DZ开机不成功?

楼主(2010-06-13):
SIM300DZ启动失败是什么原因:
我上电之后,我用IO控制把POWERKEY引脚拉低3S后把POWERKEY恢复为高电平,但是STATUS引脚没有输出高电平?是不是我时序有问题?

文档的datasheet中说POWERKEY有内部上拉的,后来我干脆把POWERKEY引脚悬空;给模块上电(4.05V)后,用万用表量POWERKEY引脚只有30MV~50MV之间,这是不是说SIM300DZ模块已经损坏?

网友A:
首先要确认你的电源是否功率、纹波参数均满足,其次检查接线包括SIM卡部份的接线,最后是启动触发时序,这个模块的手册中有详细描述,务必仔细阅读正确理解。从楼主给出的情况看,无法确认模块是否损坏,首先该怀疑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