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音机改频

楼主(2010-06-13):
普通收音机(4.75-21.85mhz)可以改频到航空波段(118-135.975MHz)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改呢?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学生

楼主:
各位老师帮帮我啊

网友A:
“普通收音机(4.75-21.85mhz)”应属调幅,首先要确定二者的调制方式,然后去改混频器。

网友B:
基本上不能改。

应该去找个150MHz频段的对讲机,然后改本振和高放调谐电路,会稍微容易点
如果会用单片机控制PLL芯片的话,那就更容易了。

网友A:
对讲机肯定不行,对讲机基本上是FM,而航空频道是AM(搞不懂为何不改进)

记得以前在广播爱好者论坛上看到有介绍利用FM的本振泄漏进行下变频的,楼主去找找。

网友C:
将航空波段下变频到4.75-21.85mhz就ok了
不过最好自己做一个前级放大,然后再输入到混频器

网友B:
呵呵,只是说尽量借用它的中放和调谐电路,而解调电路肯定是要改的。
不过多想想的话确实不行,对讲机都是窄带通讯,AM下中放带宽不够。不能用。

至于航空频段为什么用AM而不用FM调频,那是因为飞机的移动速度高,125MHz时波长只有2.4米,相对于飞机的速度多普勒频移已经很严重了。
而且当同频时,AM可以两个信号叠加,同时出两个声音,而FM则会出现强信号掩蔽弱信号的问题。
飞机管理当然是希望即使几个声音也能都听到,而不愿意只能听到强台,否则就糟糕了。

网友B:
嗯,冬瓜说的对,AM的话可以用短波收音机加个下变频即可。
老x之前没搞清楚调制方式,所以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A:
波音客机的速度约200m/S,对于波长2.4m来说,多谱勒引起的红移或蓝移约83hz, 况且飞机的惯性大,频率不会忽变,不可能产生人耳可闻的噪声,就算是3马赫的战斗机,频移也只有390hz。
现代的通讯技术,是可以自动调整本振来修正这个频偏的,如卫星机的本振。
因此,多普勒效应的说法可能站不住脚,这东西也许是历史原因。

网友A:
同意这个观点:

而且当同频时,AM可以两个信号叠加,同时出两个声音,而FM则会出现强信号掩蔽弱信号的问题。
飞机管理当然是希望即使几个声音也能都听到,而不愿意只能听到强台,否则就糟糕了。

网友D:
呵呵,东瓜说的不错,但现成的接收机电路也应该可以找的到,然后自己装一台就是,收听航空通讯在国外也是爱好者兴趣集中的领域之一。

网友E:
有兴趣可以做108-118M的信标信号接收机,导航用的信号在这一频段有。,当然在机场附近才可以。

网友F:
直接做一台AM航空波段的更简便,
改收音机,频段要跨这么远的,几乎是推倒重来啊!
这个离机场近才行,离远了也不行啊,
还有术语也不是容易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