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腐蚀问题

楼主(2010-06-13):
今天小弟弄了一块双层板玩了玩,最后在腐蚀过程中,发现还有很多细小的铜还附着在板子上,经过自己的处理基本上排除了线与线间的干扰,可是最后在焊接之后,还是没有下载成功(以前用万用板弄过同样的电路已经成功)(怀疑是还存在电气的干扰,由于板子上存在太多的未能腐蚀掉的细小铜点,因此没办法去除)。请问各位大虾们,你们是怎样解决类似问题的(小弟发现很多板子在腐蚀时都不能完全),小弟在此叩谢了~~

网友A:
这些未腐蚀下去的点,只要不造成线间短路,在单片机工作的频率上,不会对电路工作造成多大影响。
下载未成功,可能是存在短路,也可能是过孔或焊盘不通,还可能腐蚀断线。

网友B:
LS正解。
小铜点没问题的,先检查下有没有线间短路的或者断线的吧。

另外,纯手工腐蚀时多摇一摇,有利于腐蚀得更均匀。
也可以去DIY个气泡腐蚀机,很容易很简单的,那腐蚀效果就会相当的棒了。

网友C:
三氯化铁溶液的浓度、温度都要合适,然后腐蚀时端着容器轻晃,直到腐蚀干净,耐心点就不会产生腐蚀不全的问题。

楼主(2010-08-11):
谢谢,几位前辈给的意见,现在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网友D:
我以前没三氯化铁时用电腐蚀有这个现象,因为小点不通电了,你是用化学方法腐蚀,有小点是时间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