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升压电路时怎么回事,请真正清楚的人来

楼主:
这个升压电路时怎么回事,哪位大侠知道,上次发了,都说一句就走了,根本没弄懂,请真正清楚的人来
  这个电路时给空气放电产生臭氧的放电电路部分,目的产生高压,我是抄的电路板,可是觉得哪里有问题,请明白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原理,并指出错误,详细点,我是初学者,还有就是如果知道末端电压,怎么确定电路中元件参数,小弟在此叩首~~  谢谢,请吧主不要删我的帖子,太着急了,万分感谢

网友A(2010-06-13):
C1做限流,D1整流,整流后的电压给C3充电,同时经R2给C2充电,充到可控硅的开启电压后,可控硅导通,C3对T2初级放电,在次级得到瞬间高压。D2用来在可控硅导通时给C2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B:
上次的帖好像没有被删吧?
上次已经有网友指出二极管方向问题,这次还是这个方向。
楼主检查检查电路是否正确先。

楼主:
sam  这个电路没错误么?  能据图指出哪里是错误的么? 如果这个电路设计的电压时1KV,那么这么参数在计算的时候要怎么选取? 谢谢 还有就是你说到D2用来给C2提供放电? 可是C3对T2放电的时候 晶闸管导通时电源电压不是只经过晶闸管了,这样不就短路了么?   至于maychang 说二极管的错误,我核对过,D2的方向没问题,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晶闸管的管脚位置,应为电路板破了,我无法找到当时到底是哪里喝哪里对应的了,不知道调换一下位置是否可以正确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那个二极管是给C2放电的。

网友D:
按1楼的图的话,应该把整流桥和可控硅极性反过来,其他的不变。

网友C:
可控硅反过来的话,············我感觉不可以·····

网友D:
呵呵,必须得反过来:)

网友C:
哦,明白了,谢谢XWJ···

网友C:
回XWJ,还是有点不明白,可控硅反过来的话,根本没法关断呀,我还是感谢不反过来才能关断的。

网友C:
哦,原来如此,C1是起这个用的···
感谢XWJ

网友E:
不是不想回答您,是限制我只能发三次言,你加我QQ吧,756343289,注明干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