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ADC切换通道时第一个转换不准确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0-06-14):
因为采样速度要求比较高,如果舍弃第一次转换,很浪费时间,我想是不是切换通道后ADC模块还没有稳定,马上采样就不准确,是的话,可不可以用几个nop来替代第二次的转换时间,谢谢解答。

网友A:
nop函数可以用来延时,可以试试

网友B:
单片机的时钟会影响到AD转化不?

网友C:
nop可以有一个系统时钟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