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计算使用 for 循环产生预设延时是不是已经很准确了。

楼主(2010-06-14):
简单延时程序,通过计算反汇编后得出延时时间:

/************************************************************************************************************
程序循环延时指令(0-65535)
void delay_NOP( uint n )
代入变量:
   n  循环次数(0-65535)
注:
【1】对W77E58系列, 当晶振频率=33.1776MHz, 选择4时钟周期模式时:
时钟周期 = 1/(33.1772*10^6) = 0.000,000,030,141(S) = 30ns
机器周期 = 4*30 = 120ns.

本程序汇编码:
; FUNCTION _delay_NOP (BEGIN)

;---- Variable 'n'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0000 E4                   CLR      A
0001 F500        R      MOV     i,A
0003 F500        R      MOV     i+01H,A
0005       ---- ?C0053:                         机器周期(时间ns)
0005 D3     |            SETB     C                  1      120
0006 E500  |     R     MOV      A,i+01H         2      240
0008 9F      |            SUBB    A,R7              1      120
0009 E500  |     R     MOV      A,i                 2      240
000B 9E     |            SUBB    A,R6               1      120
000C 500E  |            JNC      ?C0056           3     360
000E C294  |           CLR      CPU_SCS          2      240
0010 D294  |           SETB    CPU_SCS          2      240
0012 0500  |     R     INC      i+01H               2      240
0014 E500  |     R     MOV     A,i+01H            2      240
0016 70ED  |           JNZ      ?C0053             3      360
0018 0500  |     R     INC      i                       2      240
001A          |    ?C0837:
001A 80E9  ----------  SJMP    ?C0053           3      360

001C               ?C0056:
001C 22                RET                                 2      240
; FUNCTION _delay_NOP (END)

结果:
单循环(n = 1 )时,执行时间约为:3000ns = 3us。
n = 333时 延时时间约为1ms.
n = 3333时 延时时间约为10ms.
n = 33333时 延时时约为0.1S.
*************************************************************************************************************/
void delay_NOP( uint n )
{
uint data  i;
   for ( i=0; i<=n; i++ )
   {
     CPU_SCS = 0; CPU_SCS = 1;  // 访问看门狗
    }
}

网友A:
固定延时可以很准
参数延时不会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