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锁定功能?

楼主(2010-06-14):
请教各位,怎样实现矩阵键盘的锁定功能,要求在一定时间内,键盘按键输入无效,时间到后解除键盘的锁定,谢谢!

网友A:
程序实现

网友B:
设个倒计时,在此期间按键可以照样读取,只是不处理罢了

思维即是程序,自己去想吧。

网友C:
在开始有键盘按键按下的时候,判断是不是解锁的那个按键,如果是定时器开始计时,如果不是则忽略,在按键抬起状态判断计时器是否计时完毕,如果完毕则开锁,如果没有完毕则计时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