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tudio 啥时升级呢? 因为搜索头文件定义的缺陷

楼主(2010-06-14):
(无正文)

网友A:
3.3.1版本已经发布,请升级。

TKStudio V3.3.1 (2010-06-13)

1.   代码补全 : 路径中自动加入工程目录所有子目录
2.   提升头文件路径搜索性能
3.   处理删除命令提示符的问题,help命令的错误提示
4.   修正编辑状态下存储器窗异常退出
5.   修正文件夹关联错误提示问题
6.   改进观察窗口变量刷新
7.   修正没有获取全部头文件的bug
8.   修正工程切换导致的内存泄漏及崩溃
9.   统一变量观察的进制显示
10.  支持结构体指针变量观察
11.  修改JDI不同方式下下载代码方式
12.  更改SourceInsight风格下汇编语言的着色
13.  增加vs2008编辑器风格
14.  添加功能完善后的LED、LCD模拟
15.  添加工程文件夹导入功能
16.  支持UV4工程、RVDS工程的导入
17.  添加RVDS工具链
18.  添加S3C6410芯片
19.  波特率计算器修正在某些分辨率下界面显示不全的问题
20.  修正8051运行轨迹显示不全问题
21.  支持ARM11硬件调试
22.  ARM改进软仿运行轨迹显示
23.  ARM调整脚本文件运行时机
24.  ARM修改对结构体变量观察存在的问题
25.  ARM处理常量数据的观察问题
26.  ARM修改连接参数处理时缺少空格导致的BUG
27.  ARMGCC包含路径转换为相对路径
28.  ARMGCC支持库文件多选
29.  ADS ARM工程配置增加库文件生成选项(target settings -> linker)
30.  ADS ARM工程转换时,获取用户设置的调试脚本
31.  MDK加入获取头文件目录功能
32.  MDK修改构建工程时头文件依赖问题
33.  K-Flash支持TI coff文件烧写
34.  更新仿真器驱动
35.  添加nuvoton CortexM0和NXP ARM9系列系列芯片信息
36.  增加LPC11xx的SFR信息

网友A:
LED模拟:

LCD模拟:

导入选项:

增加nuvoton CortexM0信息:

增加vs2008风格:

楼主:
非常感谢, 下载中..., 试用后有问题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