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6-14):
各位大哥些。小弟刚刚接确PROTEL99SE 有几个问题相请教下。
1 不知道这个软件能不能把单位更改成中国制的单位啊。
2  画PCB的时候怎么样规画板边啊。
3  PCB连好线后。点先什么图标或怎么才能实现铺铜啊。
以上几个问题我翻了好多书都没有找到有关的答案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本书练习一下,很快就能了解基本概念与操作的。protel好久不用了。。。

网友B:
1,可以,直接按快捷键Q
2,keepout可做BOARD LINE
3,这个嘛,就不抓图了。工具栏上有快捷图标。

楼主:
哪一个图标是啊,我怎么都没找到啊。

网友C:
从教程上截了个图:lol

网友D:
唉,初学者一本书还是需要的,去买一本或者借一本教材边看边做吧。

网友E:
哎,首先最好有点书
其次这几个问题都很简单的
随便找点99的资料都会说的,有空去书店多翻基本
我用DXP的,具体哪本书也没法给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