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脉搏测量测量传感器

楼主(2010-06-14):
之前一直想做个东西,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核心传感器。主要是用来测量脉搏,之前调研过美新和ADI以及恩智浦的低量程加速度传感器,正负2g的。不过感觉还是量程有点高,正常情况下人的脉搏会产生多大的加速度?能否给推荐一款低量程的加速度传感器,或者专门用于测量脉搏的加速度传感器。我是打算安装在手腕上的,可以做成类似于一个手表一样的工装。如果是什么红外检测,安装在手指尖或者耳朵后面的方法,就不予考虑了。期待大家的推荐。

网友A:
感觉这里用加速度传感器并不合适,因为很难排除重力的影响。

还不如用检测声波或者红外透视血流的方法,这两种都是比较成熟的。

网友B:
:o  用加速度计...

网友B:
:funk:  2楼咋变成在俺前面了~~~  发完才2楼,一刷,变成3楼.  都是39分.

网友A:
哈哈,手快有,手慢无。
沙发位一向如此,你就去坐板凳和地板吧~:lol

网友C:
测血压用压力传感器,同时可以测脉搏。
只测量脉搏,可以用红外收发对管,夹到耳垂上比较方便。

网友D:
做成的话.

LZ就是千万身价

楼主:
感觉这里用加速度传感器并不合适,因为很难排除重力的影响。

还不如用检测声波或者红外透视血流的方法,这两种都是比较成熟的。
引用 网友A: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清楚脉搏产生的加速度有多大或者是什么数量级的。戴在手腕上,静止时重力影响是恒定的,但是我的初衷是在走路或者奔跑的时候也打算用。这是脉搏产生加速度的方向和重力的方向所成的角度就是个随机量,重力方向在脉搏加速度方向上的量值也是个随机量。如果两者的量值有数量级的差别还好说,但是我担心不会有这么大差别。超声波和或外透视血流的方法是成熟,但是用在我的这个东西里主要是考虑安装不便。拿到这个物理量后还需要做不少工作,还会有个采集和数据处理板。我打算把几个模块之间做成无线的。

楼主:
测血压用压力传感器,同时可以测脉搏。
只测量脉搏,可以用红外收发对管,夹到耳垂上比较方便。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弟对这方面有研究?如果有的话可以一起侃一侃:)

网友E:
哎   对此管理无语   就两个字   乱,惨

网友F:
用红外会好点

网友C:
红外可以采取透射和反射两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