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这是浪涌电流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0-06-14):
自己做了个开关电源,从波形看(附图),场效应管开时和关时浪涌电流非常大,开时是为165A,关时是为200A(反向电流),请教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办法减少吗?[l谢谢。

网友A:
你把图贴出来 也许就好分析了

楼主:
图中的绝缘栅场效应管找不到随便找个代替,请高手们指教浪涌电流的问题。

网友B:
去掉0.4R旁边的那两个C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 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
不明白  希望各位前辈来分析下

网友E:
楼主的图,不是电源,连输出端都没有。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本人分析不是负载旁边的那两个虑波电容的问题,因为有L3电感存在所以虑波电容不会形成浪涌电流,试验也证明上述的问题。最早以为是二极管开关时间造成的,可是换了超快恢复二极管,浪涌电流还是存在,本人认为是场效应管结构特性所造成的,但只是猜想,望知晓的高人解答。

这图是电源,只是比较特殊,为了分析方便,图中把输出端去掉直接接上负载。

网友E:
你那个负载接得也不对。

网友B:
看你1楼的波形象是个微分的波,查下管子的Cds

网友F:
两个可能:
1、采样电阻电感偏大,所测的不是实际电流。
2、续流二极管结电容偏大(不要完全相信你买的超快速,假货很多)。
结合栅极、漏极波形判断一下。
依据图中di/dt判断前者可能性居大,因为主回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反向电流。
栅极电阻太小了,增大一些试试。采样电阻应换无感电阻。

网友G:
一般电路中存在较大的电感或电容并瞬间释放积蓄在其中的能量时,就可能引起浪涌电流,当浪涌电流的受体电路不能快速消耗这个电流时,就可能会形成较大的浪涌电压。

当然,浪涌电流和浪涌电压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很多形成形式,这个只是比较好解释和好理解的一种说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