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推荐最大导通电阻小于10欧的模拟电子开关芯片

楼主(2010-06-14):
谁能帮我推荐一个能通过12V电压,最大导通电阻小于10欧的模拟电子开关芯片。双4路,或双8路。

网友A:
看你的选择了 CD4051或者CD4052 资料比较多 市价1元左右。

网友B:
CD4051系列的导通电阻至少上百欧姆,
只有MAX405xA才能小于10欧姆,但价格可就贵多了。

如果为了省钱,功率电路应该用继电器或者三极管、MOS管;而信号切换则可以先开关再运放缓冲,以避免模拟开关内阻的影响。

网友C:
4066好象比较小

网友D:
4066也要上百欧姆都不止
intersil的DG411系列,可以做到35欧姆,但仍远远低于楼主的预期

网友C:
美信确实有
不过价格不低

网友E:
ad8180一片50,运放结构,0欧

网友F:
标记一下!

楼主:
谢谢,能通过100UA的电流吗

楼主:
价格不是问题,关键是要达到要求。通过12V电压,最大导通电阻小于10欧,通过100UA以下电流,双4路,或双8路。

楼主:
我想用电子开关变换不同的电阻,电阻上最大通过1MA电流。如果用光偶,输出端最低5个UA的电流能导通吗?

网友B:
还是建议用微型继电器。

网友G:
ADI的ADG系列的很多的导通电阻都很小啊。

网友H(2011-05-24):
ADG1611/ADG1612/ADG1613    不过价格可能贵点

网友I(2014-01-09):
ADG804导通电阻小于2欧或者选择该类芯片

网友J:
呵呵,只要配对好,可以抵消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