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00用不了,FLASH出了问题,

楼主(2010-06-14):
easyARM2200是学校在08年买的,前几天刚接手,出现了很多问题
FLASH不能读,用H-JTAG的时候出现ID不匹配的情况,查阅了论坛很多资料
包括改H-JTAG里面FLASH的ID,改为读出来的ID,改了之后可以检测,但还是不能正常使用
尝试过擦除FLASH,资料说FLASH可能被加密,导致H-JTAG不能用,可是用Flash Magic没擦除成功!!
我想知道,easyARM2200的芯片是什么?我看了PACK板上刻着LPC2220!
谁能帮我一下,已经好几天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A:
就是被加密了,得用用ISP擦除,H-JTAG擦不了!!

楼主:
怎么擦除?用Flash Magic擦除不了,板子上面的PACK是LPC2220的,能详细的说一下怎么解决吗?

楼主:
跳帽状况:BANK0--FLASH   BANK1--RAM

ISP 短接

其他跳帽都短接

网友B:
首先,LPC2220没有片内Flash,没有加密功能,所以就不存在被加密的问题;

第二,因为没有片内Flash,所以是无法使用FlashMagic软件擦除Flash,这样没有意义。

第三,可能是由于您的开发板长期未使用,片外Flash坏掉了,所以ID读取错误。

楼主:
晕,FLASH坏了,还能换吗?有解决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