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是否还需要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割?

楼主(2010-06-14):
四层板是否还需要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割?还是统一地平面好呢? 现在准备做一台6位半仪表,因为牵扯到许多小信号放大;准备4层板布线;请问还需要AD器件中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吗?还是统一地平面好呢?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当然需要。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避免干扰。尤为重要!

网友B:
分与不分都可,取决于布局。如果数模能够简单分区且中间接地,则可不分。否则若分的话,两个地也需单点连接引出。四层板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网友C:
最好是分开,但需要注意两地间的连接,取决于布局与共模电流...

网友D:
分割实际上除了带来坏处以外,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E:
楼上为什么说分割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F:
理论上是应该分开,但是 看板子密度,我做的手机板子,基本上没有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