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共集极放大电路,请大家找找错误的地方

楼主(2010-06-14):
输入信号:-5v~5v,频率360khz,信号源内阻50欧姆
输出要求:功率1w,幅度10v
负载     150欧姆
三极管NPN:BU406 放大倍数β=20
采用最简单的甲类功率放大电路形式,单管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设计步骤:
1、甲类功放的效率25%,故pc功耗可按5w计算
设最大输出幅度VCE=0.5vcc=6vVB=7v
ICQ=5W/6V=0.833A,
IBQ=0.833/20=0.0416A

2、R1=(VB-0.7)/ICQ=7.6欧姆/8W
R2=(vcc-VB)/IBQ=120欧姆/0.5W

麻烦帮忙找找哪步出现错误?

(其中,仿真时R2调到800欧姆时,仿真到的静态工作点才跟设计的差不多,vb=6.9v,vce=6.3v。此时输出波形没有失真)

网友A:
负载150欧,电源电压12V,不可能输出1W功率。

楼主:
maychang老师,终于来了啊。
1、是否您是这么算的,输出vo=0.5VCC=6v,6*6/180=0.2w?
2、为使负载得到1w功率,我还要把负载匹配到7.6欧姆?

网友A:
3楼:
2、是的,负载必须为一定值,才能够在给定电源电压下输出满幅时得到给定的功率。
这需要使用变压器进行变换。
既然使用变压器,那么R1C2可以不用,以变压器初级作为Q1的发射极负载,直流电流可以从变压器初级通过。注意变压器此时有偏磁,只能工作于磁化曲线的一部分范围。

楼主:
仿真测量R1两端的参数:
1、直流电压与电流:5.371v,0.7ma   功率w1=3.76w
2、交流电压与电流:2.859v,0.744ma  功率w2=2.12w

在C2后加负载RL=7.68时
RL两端参数:
交流电压与电流:2.858v 0.372ma   功率w3=1.06w

W3是电路的输出功率,但不知道w1与w2是电路的什么功率(哪个是三极管的耗散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
如果R1、c2不用,以变压器初级作为Q1的发射极负载。但是我自己绕制的变压器的初级直流铜阻很小,不到几十豪欧,这么直接接到Q1射极作为输出,IC电流太大了吧?
是否得使用专门变压器(直流铜阻高的变压器,是否音频变压器就是这样,不知道用什么漆包线制作的)

网友A:
6楼:
集电极电流可以由R2调节。
没有直流电阻高的变压器。如果你用高电阻率材料做成线绕变压器,那和用铜线绕制再串联一个电阻是一样的。

楼主:
使用变压器的话,初级绕组的直流铜阻起码也得到几欧姆吧。我测了测绕制的升压磁环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直流铜阻才100豪欧,算了算vcc=15v的时候,IE=69A,没敢往上接。
做个放大器咋地就那么难呢。

网友A:
8楼:
把原图中R2增加到360欧。
69A,那是你计算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麻烦您老给看看我算的对不对:
R2=360欧姆,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直流铜阻忽略。电感量65uh,在360khz下的阻抗为150欧姆。vcc=12v,β=20

vcc=IB*360+0.6+(1+β)IB   》IB=30ma, IE=600ma

交流输出电流i0=(5/aqr2)/150=23.5ma  输出功率=83mw

网友A:
10楼:
IB*360是电压,0.6也是电压,(1+β)IB 是电流,加不起来的。
交流输出电流与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无关,仅与负载反射到初级的值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出错了:loveliness:
vcc=IB*360+0.6+(1+β)IB *RT(变压器初级直流铜阻)  》IB≈vcc/360=30ma,IE=600ma
这次对了吗

楼主:
maycang老师:
看来我做的磁环变压器不能放到这个电路替代R1跟输出电容。一上电,三极管发热。我再学学,再您老交流。

网友A:
静态功耗0.6A*12V=7.2W,焉得不热?

楼主:
看来静态功耗太大了。下步减小再试。谢maychang前辈了

楼主:
如果把静态电流设置的低了,静态损耗就会下降,那么对动态功率输出会有怎样的限制?

网友B:
占坑回家看。

网友A:
16楼:
静态功耗小,最大输出功率当然也小了。

楼主:
几个问题需要大家解答一下:
1、书本中说,射极跟随电路(如楼顶图)射极处的交流信号就是输入的交流信号(假设幅度为10v),输出的交流电流i0=(5/根2)/RE。当加上负载RL后,输出交流电压等于输入信号,也可根据RE‖RL计算输出交流电流的值。
这么看来输出交流电流跟静态工作电流IE没啥关系啊。这个想法肯定是错误的,但不知道如何解释。

2、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电路的输入信号的幅度是很小的,不能到-5v~5v,12v的压降几乎全加在了R2上,VB点的电位很低。如何改进?

楼主:
对于上楼的第一点,似乎明白了。交流电流是叠加在静态电流之上,可以拿输出交流电压叠加在静态电压之上来理解。如果静态电压小于交流电压的振幅,肯定出现失真。同静态电流IE小于输出交流电流的话类似。

网友A:
以变压器为负载的话,变压器初级电压摆动幅度最大近似为电源电压,最小近似负的电源电压,也就是说,变压器初级电压峰峰值为2倍电源电压。变压器初级电流最小为零,最大为2倍静态电流,也就是说,电流峰峰值为2倍静态电流。根据上述数值,即可计算出输出功率,条件是变压器匝比适合变压器次级负载电阻。
改变静态电流,例如增大到2倍,可以实现的电流峰峰值当然也是2倍,显然输出功率增加到2倍,条件是变压器的匝比要改变,以使次级的负载反射到初级后,适应这样的电压和电流摆动幅度。

楼主:
如果变压器次级侧的负载是容性负载,该如何计算?

网友A:
22楼:
静态电流、输出功率(这里不是有功功率)、最大电压、最大电流等等,计算完全相同。
容性负载或感性负载与阻性负载的区别,仅在于阻性负载在功率管输出V-I曲线平面上是直线,而容性和感性负载不是。换言之,阻性负载上电压电流同相,容性和感性负载上电压电流不同相。

楼主:
上不了图。急死个人。
把首帖图中的R1换成匝比为1:4的升压变压器,变压器的次级负载20nf的电容。

计算静态工作点如果是:vcc=R2*IB+UBE+βIB*R(初级绕组直流铜阻)
如果变压器初级绕组直流铜阻很小豪欧级,VB电位会很地,输入-5v~5v的交流电压在负半周,晶体管会截止。
上面只是理论分析,现在不确定算静态电流的话,该不该把负载电容折算到初级,折算到初级的话20/16uf
的电容是否还要换算成360khz下的容抗进行静态工作点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