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7290B的不稳定现象

楼主(2010-06-14):
(无正文)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管脚信号波形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是管座问题,与旁边的引脚相通了,一直不能选通。谢谢。

现在另一块板,INT脚应该是常高吧,我这里怎么是常低呢,有没有经验?有的话指点一下,谢谢了